这个信号放大电路-大家分析一下

楼主(2009-03-27):
(无正文)

楼主:

这个放大电路具体怎么解释啊

这里面的电容都起什么作用啊?

各位兄弟姐妹救命啊

网友A:
电容

C1, C3 交流耦合
C2, C4 频率补偿, 降低高频增益, 防止震荡
C5 滤低频, C6 滤高频

疑问你要用324放大多少倍 250?

网友B:
补充LS

R5,R6的分压电路提供直流偏置,~
你的电路324的供电应该时单电源

网友C:
是标准的冲磁信号放大电路

网友D:
怎么没看到

楼主:
5楼你怎么知道是冲磁性信号放大电路

5楼我们能交流交流吗?

网友E:
C1的极性对吗

应该反过来吧

网友F:
3楼的很强悍

3楼很强悍

网友G:
这个电路很少见!

好像一个滤波电路哦!不过我猜不是。具体是什么,那个高人分析一下下

网友C:
就是个简单的磁信号放大电路!

中磁两级放大

楼主:
11楼.你有QQ吗?

11楼.你有QQ吗?

网友H:
是波形变换电路

频率较高的音频波形变换

网友I:
搬个板凳听,麽饲料啊

网友J:
来涨涨见识

网友K:
是但电源嘛

  但电源就

网友L:
2级有源低通滤波器

f1:18M
f2:8M

网友M(2009-04-28):
搬个板凳过来向大家学习!

搬个板凳过来向大家学习!

网友N:
太复杂了吧?

其实没这个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