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一个很菜的数电问题

楼主(2009-04-18):
很菜的一个数电问题

请各位大侠帮帮忙。

我要做的是三相电相序保护电路。

各位大侠多多教一下我这个菜鸟,感激不尽。

网友A:
竞争冒险

楼主:
不是吧

这里,两个输出端结构对称啊,即使有冒险也不应该这样啊

再说这里也不存在冒险吧

楼主:
补充求助

红色是A相,绿色是B相
可以看到,A相上升沿到来时,B相是低电平
所以,A相接D触发器CP端,B相接D触发器D端,则Q端应输出低电平
但是我仿真的结果不是啊

楼主:
补充求助

网友A:
首图:门的延时,不确定D-FF 的最初状态,仿真只是仿,有软件算法的顺序。

网友B:
你一相一相分析

你先一相一相分析,看输出的跳变和过零的关系,分析每一相的波形,再两相一起分析,你会发现问题所在。

楼主:
感激不尽

大侠可否明示,详细一点
小弟愚钝
感激不尽

网友A:
用盗版就这样了,正版啥问题都不会有,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