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虾用过IP101啊以太网接口芯片

楼主(2009-04-22):
那位大虾用过IP101啊?

我想把KS8721换成IP101,我用跳线连接了起来了可还是不行啊!
  请帮忙谢谢!

网友A:
共同探讨

我们的以太网接口芯片采用的都是TP1750.感觉这种芯片还是比较好用的.
至于你说的IP101这种芯片我们还没有采用过

网友A:
纠正

我们的以太网接口芯片采用的都是IP1750.感觉这种芯片还是比较好用的.
至于你说的IP101这种芯片我们还没有采用过

上面的输错了字母

楼主:
我搞出来了!

网友B(2010-11-11):
貌似IP101A不稳定呢!

网友B(2010-12-14):
建议用DM9161CEP

网友C(2013-11-04):
引用 楼主:

你知道怎么配置 IP101A 寄存器吗,现在我在用,数据一多就掉线了,连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