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路遇到问题!

楼主(2009-05-19):
想做一个脉冲触发的开关,给小板子供电!
一旦焊接上光耦 或者是D2 上电后直接导通! 就是VDD直接输出电压。
不知道是IRF9540选择的不还还是我少加了东西!

网友A:
Q2的BE间加10K电阻,D1可以不用。

楼主:
加+5V到光偶  打不开!

网友A:
检测元件参数和接线,电路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