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等离子不能持续发光

楼主(2009-05-20):
一直以来,大家都注意到了等离子的闪烁问题。

尽管,松下可以说自己是什么600HZ子场,但还是闪。

具体我不太清楚,但看起来似乎是等离子是在间断放电,而不是持续放电造成的。就像CRT时代一下,电子枪并没有持续激发荧光粉。

本以为到了数字时代,像素单独控制的时候了,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可没有想到还是闪。

而液晶由于背光是持续发光的,也就不存在闪烁问题了。

在这里,我想问一下坛子里的高手,为什么等离子不能持续放电,画面不闪。

打个比方,比如一秒内都是显示绿色,那就让气室一直放电激发荧光粉发光。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放一下电,停一下,再放电。尽管这个间隔很短,但再短,好像人眼还是发现了。

打个比方,风扇转的很快的时候,我们不大注意得到。但实际上,只要把手在面前挥一下,就马上发现了。

大家可以用这个简单的方法来测一下面前的是等离子还是液晶,看着电视,然后把手在面前挥一下,如果发现手在经过屏幕的时候是一闪一闪的,肯定是等离子。没有感觉的是液晶。

个人是最烦这个闪烁的,尤其是画质白然的时候,特别容易观察到闪烁。

网友A:
因为它是阵列驱动

因为PDP是阵列驱动的,所以不能一直让一个像素长时间亮,它要让在行,列线上的各个点想要维持,二维阵列就要行,列选择,不可能为了一个点常亮,就让一行线和一列线持续,那样会使其它像素打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