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门狗

楼主(2009-05-20):
大家知道看门狗怎么用吗?是直接用软件还是用硬件加软件?怎么样才能做到最低成本?

网友A:
用软件吧

单片机上一般通过设置软件来实现

楼主:
有软件程序吗

用软件的话有程序吗?

网友B:
许多单片机上内部集成有看门狗

初始化一下,然后定时喂狗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