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一般用什么芯片

楼主(2009-05-21):
闪存(也就是FLASH ROM)一般用什么芯片,不需要内存很大,低成本低功耗。谁知道的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A:
标准的东西,哪个都行

网友B:
我是用串行的,接线少啊,反正速度不高

网友C(2009-06-26):
nand 或者nor

看你需要啥了

网友D:
SST25VF010, 2元

1Mbit

网友E:
看需求吧

NAND容量大些,便宜,但是要写驱动
NOR容量一般比较小,稍微贵点,但是可以直接访问

主要是看你做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