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液晶电视工程菜单方法汇总

楼主(2009-05-22):
东芝:

1:开机状态下,按一次遥控器的Mute键,然后按住遥控器的Mute键的同时按电视机的Menu键,即可进入工程菜单。

2:按遥控器的9键,看Self Check菜单第2行Time就是电视机的使用时间;按遥控器的信号源选择键(每按一次变一种颜色),可在黑、白、红、黄、蓝、绿等全屏纯色画面上查看坏点情况。

3:关机就可推出工程菜单。

松下:

1:把音量关到零

2:按遥控器上的menu键,屏幕上出现菜单,进入设置,在定时关机那项随便选择一个时间

3:同时按下遥控器上的呼出钮和电视上的频道减(-)键,屏幕上出现service 1

4:再同时按下遥控器上的静音键和电视上的频道减键,屏幕上出现service 2

5:按下数字键3即可

6:屏幕上出现英文hour(小时),下面的就是工作时间

7:关机退出。

飞利浦电视:

1:开机,按遥控062596+屏显,不必理会选台画面。

2:任意一数字键,进入工程菜单。

3:要退出工程菜单,遥控关机即可。

索尼:

待机状态下,按顺序按下列键: “屏显”、“5”、“音量+”,进入菜单。

LG:

同时按住遥控器上的menu和机器上的menu,大约3秒后出现工程菜单。

三星:

1:将电视进入待机状态

2:依次按下遥控器上的“ 显示键”、“项目键”、“静音键”、“电源键”,即进入工程模式。第一项就是电视的使用时间。

3:关闭电源就可以退出工程模式。

夏普:

1:打开液晶电视(非待机状态),然后直接按屏幕上方的电源键关掉。

2:同时按住和“Volume -”键和"TV/VIDEO",然后按电源键打开,“Volume -”键和"TV/VIDIO",一直不能松手,直到屏幕左上方出现"K"字样松手,

3:再同时按“Volume -”和“CH -”按钮,然后放开,工程菜单出现。(所有操作都可以不用遥控器,只用屏幕顶上的按键)

海信:

菜单-声音设置里,选择平衡,然后输入0532,即可进入工程模式。

创维:

音量关完,然后按住音量减再用遥控按屏显进入工程菜单。

(注意:进入工程菜单里面的参数千万不能乱动)

网友A:
液晶电视技术

写得好。
有近期想购买液晶电视的朋友吗?咱们朋友帮助朋友,一起购买便宜些。
http://shop58170945.taobao.com/
创维液晶电视B2C电子商务销售商,产品相同、售后相同、价格更低。让您买的开心、买后放心。创维液晶电视型号代表的意思,请参阅店主个人空间的博客“创维液晶电视的型号表达了什么?”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