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窍门:启动电风扇宜用快档

楼主(2009-05-29):
夏季来了,电风扇又开始密切进入大家生活,电风扇使用也有些小窍门,你知道吗?  启动电风扇时,不少人习惯于先从慢档开始,认为这样既省电又能保护机件,延长使用寿命。其实,这样做恰恰适得其反。因为,电风扇的启动电流要比正常运转时大4至8倍,用快档启动,220伏电压全加在电机主线圈上,这时电压足,启动快,风扇电机发热少。反之,慢档启动,电压经过调速圈降压后,加到电机线圈两档的电压低,电机线圈通过大电流的时间延长,线圈发热量增大,从而影响电扇寿命,甚至会烧坏电机。因此,启动电风扇时,最好先用快档,待转速正常后,再调节档位。这样,不仅有利于保护电风扇,而且还节约用电。

网友A:
内部绕组调速的电扇应该淘汰

高低速档的有功功耗都差不多,高速档散热好,电机温度最低, 有利于延长寿命。另外,它的堵转电流只有2倍左右

网友B:
请问一下电风扇的启动电容是?

请问一下电风扇的启动电容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原理?谢谢。

网友C:
LZ正好说反了。

低档启动对电机来讲,就是低电压启动,启动电流减小,启动功率也小,不过启动时间确实延长了。电风扇是可以长期堵转的。至于发热,堵转时,低档转速时电机的发热量肯定比高档转速时低。所以开启电风扇,用不到考虑用低档启动还是高档启动,他与电风扇的省电没有关系。但与个人的习惯有关,我一般用最低档,如果风量小,就调高一档,一直到满意为止。

网友C:
启动电容起分相用

----------------------------------------------------
3楼: 请问一下电风扇的启动电容是?

请问一下电风扇的启动电容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原理?谢谢。

网友D:

电风扇启动电容的工作原理是利用电容在一定的交流信号频率下产生的容抗来限制最大工作电流。例如,在50Hz的工频条件下,一个1uF的电容所产生的容抗约为3180欧姆。当220V的交流电压加在电容器的两端,则流过电容的最大电流约为70mA。虽然流过电容的电流有70mA,但在电容器上并不产生功耗,应为如果电容是一个理想电容,则流过电容的电流为虚部电流,它所作的功为无功功率。根据这个特点,我们如果在一个1uF的电容器上再串联一个阻性元件,则阻性元件两端所得到的电压和它所产生的功耗完全取决于这个阻性元件的特性。

网友E:
LS啊,那个负载要是白炽灯,你这样认为是对的。

要电动机,呵呵,还是悠着点。

串联谐振时人阻抗是多少?!

网友F(2009-07-14):
6楼解释完全错误

交流感应电机要想旋转起来,必须要有旋转磁场。
而单相交流电是无法产生旋转磁场的,只能产生交变磁场,电机无法旋转,
当然,有部分电机是能旋转的,比如那种玩具和装饰上的微型交流同步电机,但是转动方向不定,每次通电旋转方向可能不同。
产生旋转磁场的方法有很多,有用电容的,有用电感的,也有用磁滞的。
用电容的单相交流电机有两个绕组(或更多)互成90度,主绕组直接通电,产生一个落后交流电压一定度数的电流(因有电阻存在,落后度数小于90度,一般大于45度),而副绕组串联一个电容,产生一个超前电压的电流超前度数小于90度,一般小于45度,电容容量经过匹配,两个绕组的电流正好相差90度,就产生了旋转磁场,电机转子朝特定的方向转动。当然如果电流相差不是90度,电机也能旋转起来,不过噪声会加大。
像空调啊,洗衣机啊,电风扇啊,里面的点击都是这种电机。
冰箱的电机启动,一般用启动电感。
微波炉里面转盘的电机,用的是微型交流同步电机,没有启动电容,但是里面有很多减速齿轮。
有些微型电扇,功率小于50W的,用的是磁滞方式的电机,也没有启动电容。
还有石英钟里面的那个步进电机,只有一个绕组,也是用的磁滞的方式,才会一直往前走,不往回走。
用电容的好处是,如果主绕组和副绕组能交换,那么电机就能反转。

网友G:
还有一种

还有一种单相交流电动机------电动工具,如手电钻,电锤等,启动方法不是8楼说的任何一种

网友F:
回9楼

你说的那种不是交流感应电机,
那个是直流串激电机,可以交直流两种的,但是还是算直流电机。

网友C:
交流串接电机,类似直流电机,转速可以超过同步转速

,可以堵转,也不会烧坏电机。磁滞电机是同步电机,效率很低,也可以堵转。
------------------------------------------------------------------
9楼: 还有一种

还有一种单相交流电动机------电动工具,如手电钻,电锤等,启动方法不是8楼说的任何一种
---------------------------------------------------------------

网友H:
没有相位差能产生旋转磁场吗

这就是那个电容的作用了。

网友I:
楼主所言正确,但是电风扇是低值易耗品,我在使用的时候,一般不考虑这个。、呵呵
要是坏了,就扔掉换一个

网友J:
哈哈,电风扇是低值‘非’易耗品呐,所以俺根本不考虑这个。。。

网友K:
楼主谬论!
为了保护电机,建议低速档启动

网友L:
电风扇可不是什么易耗品……家里的用了20年以上还转得好好得……
倒是后来买得一些塑料外壳的“鸿运扇”老化得快。

网友I:
zhishao 至少他是低值品,用不着花这么大脑子去让他启动快点、、、
当然为了琢磨事情的内在道理的话,那还是需要琢磨的。。。。

网友M(2009-08-23):
关于低档启动和高档启动究竟是楼主的正确还是4楼的正确.

网友N:
呵呵,4楼正确,对于电风扇无所谓的

网友O(2011-10-25):
头晕,貌似没必要去考虑这个问题,想怎么用就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