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音电路,请帮忙分析下!谢谢!

楼主(2009-06-01):
(无正文)

网友A:
U4加法电路

U4-A做什么用的?或放大倍数?
***U4-A是信号加法电路,输出约等于2*(LEFT_IN+RIGHT_IN)

楼主:
那U3是做什么用的?

那U3是做什么用的?(封装MSOP8)
一个朋友说:
  U3是一个音频功放,相当与LM386,
  象是低频提升电路.

但一些电源和地的连接有不一样!真不知道是什么IC

相关链接:http://www.go-gddq.com/html/2007-03/413783.htm

网友B:
U3没有型号吗?看电路没用过这IC的人是无法分析的。

网友C:
这个是

   2.1 声道的,重低音就是那个0.1.两路低音都有

楼主:
雪山飞狐D 兄,能说明白点吗?

 雪山飞狐D 兄,能说明白点吗?
  这图是2.1声道的重低音部分电路
    楼上vrgood
        ***U4-A是信号加法电路,输出约等于2*(LEFT_IN+RIGHT_IN)
    U3不知道做什么用?
        有说是提高增益用,LM386典型应用电路中有
    U4-A是个低通滤波电路,让低于200HZ的信号通过.

    有个参考:
       通用2.1声道有源音箱电路图分析及维修方法(转)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70105

网友D:
U4-A的+,-输入没接反吗?

网友E(2009-07-01):
电路 抄得一定有问题!

网友F:
用示波器看看U8的第3脚的波形,

然后测下第1,6脚的电压是不是2.5V。

可能这是一款ASIC,里面集成了ADC DSP DAC...,我手上就有这样的芯片,当然外围复杂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