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手求助调音器制作方案

楼主(2009-06-04):
调音器用于小型民乐队校音,

设想是用软线从主机盒引出拾音探头,

拾音探头适宜用于多种民族乐器夹持,仅设(440HZ)A音,

用LED或指针式表作指示,显示可采用成品小型调音器的-dB,校准中心位,+dB的方式,

优选:指示屏大且清晰,电池供电,简单的非单片电路,或借用大屏数字万用表改制方案。

另求助提供调音器原理制作的书刊,网页资源,在此先谢了

网友A(2009-07-08):
有做的

广州有厂家他们生产吉他功放和调音器的

网友B:
其实办法很简单

用单片机或其他电路产生一个基准的频率440H,把被测波形和基准频率做比较。

为了防止乐器泛音的影响,在前级做一个滤波器,通频带选为 220Hz到880Hz之内的一段,比如311Hz - 622Hz.

网友C:
有现成的软件,把mic插在电脑声卡上,可以直接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