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半导体致冷温度控制

楼主(2009-06-26):
    如题,本人在做一套制冷系统,需要调节温度,通过18B20反馈温度信息。但是具体如何控制致冷片仍是问题,特来此寻求帮助。谢谢1

网友A:
:

我做过半导体热致冷器的项目,,不过可能与你的差别很大,我用的是MAX1968控制的,,上次我在今日电子杂志上也看到了一篇用MAX1968的**.
如果你用18B20反馈温度的话,估计可能要用算法才能较好控制了,我是直接用MAX1968的参考电路做的

网友B:
18B20

18B20 太慢了吧,

网友C:
要多快?!18B20可以到0.1s-1s

网友D:
MOS控制 制冷片

那东东,就当做一个耗电的二极管就行。
MOS开关控制

网友E(2011-06-20):
回复 网友A:
您好,不知道现在给你发能否看到;
最近我在做MAX1968,我用的不是MAX1968 数据手册里的电路,因为两个参考版本不一致,所以自己改进了反馈电路,以前您做的,精度可以达到百分之多少,我设定的控制温度在0到50?
有没有MAX1968管脚的一些输出图?可否借我参考一下?

网友A:
精度到多少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做的“带TEC的激光器”,封装在里面,用于调节激光器的工作 温度的,这个温度没法测。。  只是有个热敏电阻在那用来反馈,
你查看max1968的datasheet就行了,其实有MAX1978,集成度更高,只不过是QFN封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