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CD方向

楼主(2009-07-01):
照片中的LCD应该压在图中的板子上,但现在我分不清楚屏的方向,不知道怎么压到板子上。屏上没有任何的标识方向性的文字,只是一侧有一点突出。板子上的显示芯片是D16431AGC (NEC的芯片)。

请帮我看看怎么来识别屏的方向。

网友A:
LCD

一般LCD通过不同的角度射入太阳光线,可以看到它可以显示的全部字段。

网友B:
能看见字段也没用啊

不知道板子是反的还是正的。
最好的办法,先接上试试,如果现实不正常,再换过来试试,反正接反了也不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