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与显示器的区别

楼主(2009-07-12):
想买台22—26寸的液晶电视一个人看,但发现22寸的国产液晶电视要二千左右,而液晶显示器加上电视盒1500就够了,问下用来看普通有线电视这两到底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亮度和响应速度不同

当然,只限正规大厂的真正为电视应用优化了的液晶电视机

虽然都是TFT,但不同面板的差别可就大了
真正的液晶电视,电视再水都没有用TN面板的,再差也是IPS PVA
MVA的,有些国产牌子的高端还用sharp的ASV
而显示器绝大部分都是用TN面板(1500不可能买到更好的面板)

TN面板   24寸价格15XX  28寸价格19XX
PVA面板的24寸  最低的2XXX  好的4XXX
IPS面板跟PVA基本一个价

ASV面板小尺寸的基本看不到

32寸以上的话买电视好,买32寸以下的话显示器好

其实,现在的TN面板液晶显示器参数也还算不错了(比之以前),一般用用也感觉不到什么区别

老x就习惯了在电脑上看电视,不过都是用的电视卡(要开主机,耗电啊~~~)
 相关链接:http://www.baidu.com/s?wd=%D2%BA%BE%A7%B5%E7%CA%D3%D3%EB%CF%D4%CA%BE%C6%F7%B5%C4%C7%F8%B1%F0&tn=dwso_5_dg

网友B:
现在买32吋以上一定要带倍频的,不然用普通电视的信号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