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经两个串联反相器后驱动继电器 继电器跳变 怎么办

楼主(2009-07-19):
单片机经两个串联反相器后驱动继电器 继电器跳变 怎么办

单片机经两个串联反相器后 接PNP驱动继电器

本来设置的是继电器断开 实际上是先吸合一下 然后断开

初步估计可能是由于继电器和单片机同时上电

而单片机的复位信号有延迟

导致以上现象发生

请教高手赐解决方案

办

网友A:
如果是上电的问题

继电器的初始状态必须考虑单片机复位时的电平状态,或者加触发器驱动

网友B:
继电器闭合

加状态保持器可解决此问题,如FM1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