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324放大电路双端有信号电压输入的问题

楼主(2009-03-17):
大家分析下 这个电路的原理啊 ?
不是一般的放大电路一端得接地吗 ?

楼主:
同相和反相都有信号电压输入

网友A:
差分放大

差分放大

网友B:
运放的原始应用

DC放大器的原始单元是什么?

楼主:
放大倍数

请问放大后输出是 多少 . 同相和反相调换下 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C:
放大倍数:R56/R46

R46应该等于R48

网友B:
错了

diff amp

网友D:
结论

当R46=R48=R52=R56=100K时,Vo=Vi+ - Vi-,是差分放大器,放大倍数=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