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流互感器取电源并完成电流的采样

楼主(2009-03-18):
小弟现在需要设计一个电路,需要从电流互感器(50ma)副边取电流,产生电路板所需要的10V左右的稳定的直流电压,并且需要同时完成对互感器输出电流的采样,以监测原边的电流值。由于原边的电流有可能很小(空载)或者很大(过载),但是电路板的供电电压必须是稳定的10V。
初步的想法是 通过桥式整流电路将交流电流变为直流电流,然后该电流给大的电解电容充电,当充电电压达到9V时,产生一个导通信号,使充电回路前面的对地mosfet管导通,从而引走电流不再充电,使电压稳定在9V。再通过低阻值的功率电阻将电流大小转变为电压值送给单片机采样。
不知道哪位大侠有更好的想法,请不吝赐教!

不是你这么玩儿的,建议你去看看ADI的相关解决方案。

网友A:
CT副边取电原则

1、过载通过能力:20倍, 也就是你的二次 1A 连续过流不会出问题。
2、二~三分之一负载:如果CT标称二次最大负载电阻20欧,你的5A:50mA CT 二次电压只能取0.5V,你想取10V的话估计 CT 会饱和,输出也到不了10V。建议采用更高变比 CT,并相应减少负载消耗。
3、取电 CT /测量 CT 应该互相独立:除非你的测量对相位不敏感。

楼主:
谢谢3楼

1满足;
2变比是100A:50mA或100mA的;
3对相位不敏感的。
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

网友A:
减少负载消耗

  看CT具体最大负载电阻值、空载二次电流决定负载能吃多少,满足要求后再做电源:整流桥用肖特基管做,过流处理就是你一楼办法,但要在桥后加一个隔离二极管;没有电源OK信号或控制的建议不要用太大电解电容,空载时电压上升会比较慢。
  若桥式整流则取样电阻得到的信号与你的电源不共地,处理起来相当麻烦,建议增加一个100mA:100mA或其他变比的小信号CT再进测量前放电路;也可以将电源改为两个二极管的全波整流,此时取样电阻可以接成共地等方式,但设计时要注意过流保护FET的寄生反向二极管。

网友B(2009-10-20):
以前做过,不过那是用5A输出标准互感器的,用于过渡检测电路
要是你的电路工作时只有10mA输出,取起来很难啊。

网友C(2010-01-10):
应该不是一件什么好干的事,,,,原边电流小时总么搞了

网友D(2010-02-22):
这个电路在一些电子式塑壳开关中广泛引用,可以拆一个参考

网友E:
你这个和  隔离的4-20mA转4-20mA  变送器功能非常相像

不同点在于,隔离的变送器 工作电流基本固定。你这个电流变化范围和电压变化范围比较大

但是也仅仅是会让你的变压器设计不同,基本思想应该是可以直接借用的。

去找一下  隔离电流变送器或者其他的变送器看看。要找那种带MCU的变送器哦。

这个 彭建学 应该非常熟悉,我做工控才一年,彭建学都做了N年了。

网友F:
这个电路在一些电子式塑壳开关中广泛引用,可以拆一个参考
引用 网友D:

电子塑壳开关也不这么搞,楼主的I-V转换方式没错的,单这样很容易造成铁芯饱和,所以在电子式断路器控制里都是两个线圈,一个是速饱和线圈,一个是罗果夫斯基线圈,就是空心线圈,一个负责能源供应,一个负责检测信号。

网友G(2010-04-13):
用零序互感器呢。。。

网友H:
用零序互感器呢。。。
---------------
是检测漏电信号的,能量都不够的

网友H:
看CT具体最大负载电阻值、空载二次电流决定负载能吃多少,满足要求后再做电源:
--------------------------------------------------------------------------
请教为什么啊?
整流桥用肖特基管做,过流处理就是你一楼办法,但要在桥后加一个隔离二极管;
-------
为什么要用肖特基呢,一般的桥堆就行了啊,只要满足正向电流要求啊
没有电源OK信号或控制的建议不要用太大电解电容,空载时电压上升会比较慢。
--------------------------------------------------------------------------
为什么要有电源OK信号或控制的建议呢,
空载的时候电流不向负载充电,应该电解电容上的电压应该上升很快的啊?
  若桥式整流则取样电阻得到的信号与你的电源不共地,处理起来相当麻烦,建议增加一个100mA:100mA或其他变比的小信号CT再进测量前放电路;
--------------------------------------------------------
可以共地的啊,
也可以将电源改为两个二极管的全波整流,此时取样电阻可以接成共地等方式,但设计时要注意过流保护FET的寄生反向二极管。
--------------------------------------------
但设计时要注意过流保护FET的寄生反向二极管。,不知道什么意思,难道放置怕UDS两端电压大于反向二极管的击穿电压吗
以上问题请教达人,小弟愚笨,见笑了。

网友I(2010-05-29):
对呀,怎么取样呢??都会饱和的呀??

网友(2010-08-17):
lz,可否将电源部分电路让我看看

网友J:
我也没看明白,学习中!

网友K(2010-12-01):
请问电流互感器的最小原边感应电流为多少啊,我看到一个交流电流表,上面写着 量程:1mA~60A;分辩率:1uA 。是不是当电线中电流为1mA以上的时候就可以感应出来,并可以感应出1uA的变化量。

网友K:
请各们牛人给推荐个原边电流最小为5个mA时,副边有线性输出的测量型电流互感器,最好能给小弟一些资料与电路做做参考谢谢。我的邮箱为shgxx015@126.com我的QQ810196100

网友L(2012-09-28):
怎么没有原理图啊

网友M(2013-11-19):
谁有CT取电开关电源电路,能发来分享一个不,chlykj@163.com,,谢谢
我是想用CT二次测电流5A取电的

网友N(2015-03-14):
引用 网友A:
1、过载通过能力:20倍, 也就是你的二次 1A 连续过流不会出问题。2、二~三分之一负载:如果 ...

你好 可以请教下你问题么 我的扣扣727563397

网友O(2015-07-16):
我也在做,200A能取到20W左右,但是负载稳压用的是并联稳压方式,负载较小时,稳压电路发热严重,要增加风扇,用短路方式的话,CT线径会很粗,体积会很大.

网友P:
这个主要看CT能否给你提供能量
一般都要定制CT

网友Q(2016-03-05):
楼主现在搞定没,我需要

网友R(2019-06-03):
引用 网友Q:
楼主现在搞定没,我需要

搞定了  多少钱?

网友S(2019-07-15):
只能用精密运放进行后级整流 然后IV转换 送给单片机 我有成熟的方案  不过不是无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