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分析一下这个芯片

楼主(2009-03-21):
这个是一个固态继电器的电路,我不知道是什么型号,所以画到一半画不下去了,麻烦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
芯片

上面那个芯片已经知道了,是一个电源转换芯片,把正电压转换成负电源芯片,互感器进来那个芯片还不知道

网友A:
把图搞清楚点再传上来吧.

网友B:
把图搞清楚再传上来ok

网友C:
把图搞清楚再传上来

网友D:
互感器进来的那个芯片显然是op amp构成的精密整流电路。

网友E:
怎么看也看不清楚

楼主:
重新画的原理图

楼主:
我自己分析好像是TL062的集成电路

请问大家看看,象不像啊。

楼主:
芯片已经找到了

经过各位的指点和自己的努力,原理图已经画出来了,谢谢大家的帮助。根据原理也分析正确,终于完成任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