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063电路的一些疑问,请高手解答

楼主(2009-03-24):
按照典型接法连接,打算输入24v输出5v 电流1A以上

2脚并的电阻为1k
rsc短接
续流二极管为肖特基管
输出滤波电容为470u16v
起振电容为440p
分压反馈电阻也为标准接法3.5k和1.2k
三极管为2sb401 NPN管子

试验负载为5欧10w水泥电阻

现在问题是,输入5v的情况下,输出只有3v多点
如果把输入电压调高到10v以上
外接的三极管过会就冒烟。。。

高手们能不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

楼主:
re

这种接法也试过,换了pnp的管子,把基极那个220欧和22欧都换成了1k

也是调高电压到十几伏就冒烟。。。。但输出电压正常

网友A:
这样玩?

PNP扩流,就不要限流保护了?
R1那么小,有没有考虑过饱合系数?
那个C3,还加那么大,你知道是有什么后果?
1.2A,用5819?
取样电阻取值也明显不对

楼主:
re

第二个图的电路也是我从网上下的
后来改过
c3去掉了
220欧和22欧的电阻都换成了1k
续流的管子也不是5819

网友B:
参考下列电路,很成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