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1口接上拉电阻的问题

楼主(2009-03-27):
本人刚学,很多问题不明白,如图 p1.0-p1.7接数码管再接上拉电阻,上拉电阻可提高电流驱动数码管发光。问题是当单片机p1口没有输出时,数码管是不是也亮?还有即使p1.0-p1.7输出不同的电压时,数码管的每一段在上拉电阻和电源的作用下也应该都会亮,只是亮的程度不同。不知我上面说的哪儿有问题?请高手们指点一下

网友A:
..

P1口默认输出高电平,因此,你不控制P1口的话,那数码管肯定是全亮的。
当P1的某一位输出低电平时,该位与数码管的接地端没有压差,因此不产生电流,数码管该段不亮

网友B:
这种电路不可取

这种电路不可取,当数码管不亮时消耗的功率比亮时还要大。

网友C:
用三极管

网友D:
怎么图都看不了啊?

网友E:
电路图看不到了?

怎么回事?

网友F:
小帮助

把它复制在internet的地址上,打开即可,hehe!

网友G:
图看不到啊

网友H(2009-05-13):
换共阳极的

楼主(2009-08-10):
好长时间没来了 谢谢上面几位的回答

重新上图
今天再看看问题还在
如果a0是低电平,那么电阻r1上会产生电流,我原来以为这个电流会流过数码管,因此数码管会发光,现在想想,是不是这个电流从其他地方流过,不经过数码管,所以a0低电平时 数码管不亮?但是此时功耗很大?

网友I:
这个电路,即使数码管不亮,IO口也会有灌电流流入,增大了功耗。
建议用PNP管来驱动

网友J:
图设计的真好,谢谢LZ

网友K:
怎么传图片啊  我有个用三极管的方案   呵呵

网友L(2010-01-10):
不加也可以,看下P1的内部原理了

网友L:
好像P1已经上拉了

网友M:
才学习,只有P0口才没有上拉电阻的,其他口不加都能驱动数码管的嘛

网友N(2010-03-27):
不过单片机的P口驱动能力都很有限,所以建议接上上拉电阻,提高驱动能力。

网友O:
我也是刚学,老师给推荐这个论坛过来看看

网友P:
普通51IO口不是推挽结构的话电流输出能力是比较弱的,建议用共阳LED,灌电流就可以了,电路还简单

网友Q:
建议用共阳数码管,用三极管驱动共阳极

网友R:
不好意思。我一直不明白。上拉电阻。为啥加一个电阻反而能增加驱动能力呢???。谢谢

网友S:
P1口默认输出高电平,因此,你不控制P1口的话,那数码管肯定是全亮的。
当P1的某一位输出低电平时,该位与数码管的接地端没有压差,因此不产生电流,数码管该段不亮

网友T:
同意,数码管尽量用共阳的,这个电路功耗不小

网友U:
建议使用共阳极的数码管,使用PNP的三极管做位选。
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关于单片机的P0口。P0口在作为数码管驱动的时候,完全不用接上拉电阻。但是,有些人就强调一定要接上拉电阻,否则会导致逻辑错误。说实话,此人的电路知识知道的甚少。当P0口不需要输出高电平的时候,就完全不用接电阻,接了电阻反而会增加功耗。

网友V:
P0口只是灌电流驱动能力还行 ,内部有上拉 ,需要输出高电平时要外接上拉

网友W(2010-04-27):
51单片机的P1口是集电极开路,不能输出高电平,只有加了上拉电阻才能够输出高电平

网友X:
直接用共阳LED就可以了

网友Y(2011-09-20):
遇到这个问题了,过来看看

网友Z(2012-10-09):
20楼的说的很对,你这个电流图 单片机输出为高电平时 LED灯发光,由于单片机的拉电流很小,故需通过外接VCC和电阻对负载LED提供拉电流,即负载电流。 而当单片机输出为低电平的时候,由于LED 直接接到低电平上,此时LED是不发光的,电流由VCC经电阻流入到单片机内部,暂不说这个大约有VCC/1k的灌电流单片机能否承受,就说此时负载不工作的时候(即LED不发光)功耗也是很大,意思就是说你负载不工作的时候功耗还大些 这样不符合实际。你这个电路的改法很简单,照20楼说的做就OK了

网友AA:
基础太差!

网友AB(2012-11-27):
P1口内置上拉电阻了,你这样相当于减少上拉电阻,增大拉电流而已.

网友AC:
做个驱动

网友AD(2014-04-13):
这样肯定不行的,单片机的IO口在复位时为高电平,另外由于接单片机的驱动能力有限,工作时向单片机引入很大的电流,对单片机本身的寿命也有很大的影响!建议使用三极管驱动数码管的位选,74系列锁存器如74573等驱动数码管的段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