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一个已经很简单的电路仅仅添加两个电阻,

楼主(2009-04-16):
实习的时候发现几年前刊登在EDN上的好东西:基极电流补偿电路,
对于电流放大能力不强的三极管而言,普通恒流源电路存在较大的误差,原因是基极电流不能够忽略,
而mos管却不适用于更高速的场合,
向电路添加两个精度为1%的电阻,输出电流的精度提高了100倍,

注:
"向电路添加两个精度为1%的电阻,输出电流的精度提高了100倍,"
经蒙特卡洛模拟,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特来向大家道歉。

网友A:
看不懂

看不懂怎么会精度高了。

网友B:
有知道推导公式的不妨贴上来大家学习

原来I=Ie-Ib=Vin/1001-Ib,因为Ib相比I所要求的精度不能完全忽略,而添加了2个47K的反馈电阻,最后的I计算式中也许和Ib无关,或者只是Ib/47的影响,没有仔细推导猜想而已,有知道推导公式的不妨贴上来大家学习。

网友C:
没什么用

电流精度是靠运放负反馈决定的,和3级管没有任何关系

楼主:
对不起,可能我没说清楚,

请注意:1欧电阻并非负载电阻,Iout才是输出电流

网友D:
:

这样连接,输出与晶体管特征无关,只与运放输出的47 电阻有关。

不多说了。呵呵

https://bbs.21ic.com/变形金刚4http://www.7677.tv/

网友E:
看不懂

看不懂

网友F:
搞那么麻烦干什么?

  就一楼左图,运放输入极性换一下,输出管换成PNP的,恒流源由输出管到取样电阻间取出。 如果害怕输出管放大倍数不够或者运放驱动能力不足,换成达林顿管不就行了。运放的输入电流要补偿一下,但看LZ**,应该是大电流的恒流源吧,需要考虑运放引入误差?另外,如果输出特性不需要响应很快,输出管还可以考虑改为使用功率FET(当然电路要增加抗振铃措施)。

网友G:
电流不够就使用达林顿电路

网友H:
我的简单分析 减小基极电流影响

网友H:
Iout=Vin/1 -(1/48)Ib 比原来 Iout=Vin/1 -Ib 减小了Ib影响

网友I:
十分不理解

请注意:1欧电阻并非负载电阻,Iout才是输出电流

你那个1欧电阻干嘛的   取样反馈吗
你阻值那么小, 电路根本就不能工作
谁再详细分析一下

网友H:
楼上 1欧电阻 就是取样电阻 小???

这个电路是用来说明原理的, 取样电阻的大小取决于电流大小。

如果是毫安级的电流,1欧是小了
如果是安级的电流,1欧电阻又太大了(算算取样电阻上的功耗)

网友I:
整了个仿真图

网友J:
很巧妙

做了个反馈,很不错……

网友K(2009-06-02):
好像只是输出电流对应于Vin的线性改善了

如果输出电流是固定的(即Vin不变的),改了没什么用处吧;

网友L:
re:楼上

并非是改变线性,,是消除三极管Ib的影响,在没有加电阻前,Iout = Vin -Ib,因为Ib跟环境(主要是温度)有关,所以会影响Iout的稳定,

网友M:
这是简单变复杂的常见例子.

增加了两个电阻,理论上是增强了电路的稳定性,但实际应用中,当三极管发生温度变化时,Vbe即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即使增加的两个电阻也阻止不了由于温度所引起的变化,
普通的电路用"常用的"以足够了,而精度高的电路也用不得"修改后的"这个.

网友N(2009-07-05):
我分析有问题,原电路还是可以的

仔细分析下我说的电路有问题,原来的电路还是可以的,可以把精度提高不少

网友N:
把原电路分析下

这个电路需要的对应关系是输入电压对应三极管集电极的输出电流,而原电路对应的取样点是三极管的发射极电流,发射极电流=集电极电流加基极电流,所以基极电流成了这个电路里面的误差,为了消除影响在运放正负端到47电阻二端各加一个47K电阻,这样47电阻上的电流(基极电流)就会形成差压加到运放的正负输入,这个差压需要1电阻增加电压来平衡,这个增加的电压就是增加电流,补偿了基极的电流。

网友O:
第一个电路时恒流源电路吗?

严重怀疑!
这个电路图有提高电流的功效,但怎么能提高精度,而且正好是100倍?
上面几位都是给出定性分析,也没看出什么道理来。
我做的:
左图:Ic=Ie-Ib=0.7/1 - Vin/47
右图:Ic=Ie-Ib=0.7/1 - Vin/2001*(2+4/47)

不同的就是Ib变小了。

网友P:
   补偿三极管贝塔值,大电流贝塔下降,差分反馈提高输入电压

网友Q(2010-07-19):
苦算半天,计算结果是运放的输出电流对Iout的影响减小到原来的1/47。
左边是Iout=Vin-I(op_out)   右边是Iout=Vin-I(op_out)/47
Vbe可以从中间消掉,不影响最终结果。
很有意思的一个电路,我再看一下这个电路怎么想出来的,挺不错的改动。
关键是怎么想出来的呢,挺牛~~

网友:
如何得出100倍来,你想的?

网友R:
将三极管换成FET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S:
记号--改善恒流源中基极电流的影响

网友T:
:Q这个该如何分析呢?

网友U:
很不错的电路,收藏了。
算了下,输出刚好只跟输入有关,真不错,谢谢

网友V:
看了小迷糊,是利用节点电流变大了吗?

网友W:
真的很神奇,算出来刚好把Ib消去了。Iout只与Vin有关。为什么呢?

网友X(2010-09-06):
不懂,顶一下,希望有高手来解答

网友Y(2010-10-10):
完全看不懂。。

网友A(2011-03-27):
看明白了。

网友Z:
如果换作我,会直接选择达林顿管,或者2个三极管组成复合管的方式,毕竟用电阻的话,还要考虑精度和温飘,在使用量少的时候,少量的采购是比较麻烦的,而三极管因为常用,而且本身电路已经用了,所以采购就不存在新的问题。

网友AA:
LS这个图纸只是学习分析用的
第二个图分析不出来,不知道哪位高手分析下

网友AB:
make 恒流 精度

网友AC:
真的很神奇,算出来刚好把Ib消去了。Iout只与Vin有关。为什么呢?
引用 网友W:

我认为就37楼计算正确,其他人都是错误的。
这里假设运放开环增益无穷大,电阻是理想值,那么算出来的Iout=Vin/1

如果电阻值不是很准确,我认为这个方法不如这里的那个哥们说的,直接使用Hef高的darlinton

还有,如果限流电阻不是1ohm的话,这个电路不会工作。

总之,我作为初学者,还是很感慨这个电路是如何思考出来的;但是它的通用性太差了,是这样吧?

网友AD:
回复 网友AE:

虚短,虚断分析
Vin'=(V1-Vin)/48K*1K+Vin
Vin'=V1-Ib*47
得到
V1=Vin+48*Ib
Vin'=Vin+Ib
从而
Ic=Ie-Ib=Vin'/1-Ib=Vin/1
这样看来的确,抵消了Ib对输出的影响

网友AF:
不懂,顶一下

网友AG:
51楼:   分析的有道理。

网友AH:
原电路没问题,增加两个电阻后,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AI:
14楼分析得相当合理!!顶一个!!

网友AJ(2011-05-07):
Vb = Vn + Vbe*47K/48K
Vo = Vb + Ib * 47ohm
V(上面的47K) = Vo - Vp = Vo - Vn = Vbe * 47K/48K + Ib * 47ohm
V(左边的1K) = V(上面的47K) *1K/47K = Vbe * 1/48 + Ib * 1ohm
Vn = Vp = Vin + V(左边的1K) = Vin + Vbe * 1K/48K + Ib * 1ohm
V(右边的1K) = Vbe * 1K/48K
V(1ohm) = Vn - V(右边的1K) = Vin + Ib * 1ohm
I(1ohm) = Vin/1ohm + Ib
Iout = I(1ohm) - Ib = Vin/1ohm

网友AJ:
Vo/Vp/Vn:运放的输出/同相端/反相端

借用著名的“杠杆比喻”(查21IC老帖,可能是AWEY或TYW发的),两对成比例的 1K, 47K 电阻不妨称作“杠杆电阻”,定义 K=R2/R1=R4/R3,这里也就是47

分析这种问题,一定要牢牢抓住虚短点(Vp、Vn)作为电压参考点
增加的这些零碎都是制造额外的ΔV,使实际加到运放上的净输入比 Vin 提高一点,以抵消 Ib 的损失

Vbe+右边的杠杆电阻,使 Vo 相对参考点抬高:ΔV1=Vbe*R4/(R3+R4) = Vbe*K/(1+K)
同时使参考点相对真正的“采样电压”抬高:ΔV3=Vbe*R3/(R3+R4) = Vbe/(1+K)
Ra使 Vo 相对参考点抬高:ΔV2=Ib*Ra
Vo相对参考点的总增量: ΔV=ΔV1+ΔV2

因为 Vp=Vn,ΔV 就会同时出现在左边的 R2 上,经 R1:R2 “比例运算”后插在 Vin 和 Vp 之间,也就是使参考点相对真正的输入抬高了:
ΔV*R1/R2 = ΔV/K = ΔV1/K+ΔV2/K
其中,ΔV1/K 是用来抵消 Vbe 的,ΔV2/K 是真正用来补偿的
ΔV1/K = Vbe/(1+K),刚好和 ΔV3 抵消
ΔV2/K = Ib*Ra/K

只要满足 Ra/K = Rs,就等于制造了一个 Ib*Rs 的输入电压,刚好抵消 Ib 的损失

网友AC:
楼上的分析太好了,尽管我还读不懂,但他给出了“只要满足 Ra/K = Rs,就等于制造了一个 Ib*Rs 的输入电压,刚好抵消 Ib 的损失”这条重要的关系式。

网友AK:
http://article.**/Power/20061004041744.htm 这个网页里的内容跟贴的内容一样,讲的很具体

楼主:
没错,就是它了,

网友AL:
标记个吧。。。

网友AM:
不错,标机,鼓励。O(∩_∩)O~

网友AC:
http://article.**/Power/20061004041744.htm 这个网页里的内容跟贴的内容一样,讲的很具体
引用 网友AK:

好人,多谢,终于给出电路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

网友AN(2011-06-07):
表示太高级了

网友AO:
学习了,小电路还有大道理!

网友AP:
51楼 Vin'=V1-Ib*47 忽略了Vbe.说服力不够.
57楼 以电路原理的方式分析,逻辑性强,能让人理解,
58楼 从源头分析问题,谈的是设计思路.

网友AQ:
输出端通过47K接至正输入端,是否会造成回差电压?即电压比较器输出高电平和输出低电平的起控电压不一致?

网友AQ:
存在了一个回差电压,起控点不一致,精度反而提高了???

网友AR:
比较深奥、感谢分享!

网友AS:
看不太懂啊……

网友AT(2011-07-18):
稍微算了一下,精度应该是原来的1/48

网友AT:
说错了,应该是Ib的误差是原来的1/48

网友AU:
推导了以下,确实补偿掉了Ib
不错

网友AV:
Ib一定会流过1欧电阻的,没有用

网友(2011-12-19):
MARK,这个必须好好看

网友AW:
理论误差只有14uA

网友AX(2012-08-28):
怎么感觉像是改进型的Howland电流泵啊。。。

网友AY:
标记,三极管扩流恒流源消除基极电流影响方法。

网友AZ(2012-11-22):
看不懂。LZ没有分析呀

网友BA:
忽略了三极管BE间的两个电阻上也有电流流过。所以右图上两处所标Vin'是不相等的

网友BA:
(Vo -Vin)/48k =(V+ -Vin) /1K   ——> VO=48V+ -47Vin
(Vb -Ve)/48k =(V+ -Ve)/1k     ——> Vb=48V+ -47Ve

Vob=Vo -Vb=47Ve-47Vin
Iout =I2 -I1 =Ve/1 -Vob/47 =Vin/1Ω

网友BB:
提高100倍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BC:
不胜感激, 电路图

网友BD(2013-02-23):
http://blog.csdn.net/yd4330152763132/article/details/6578471
详细分析。楼主威武,电路太精辟了。

网友BE:
查分放大

网友BD:
引用 网友BF:
嗯,不错,就是图很不清楚,基本看不清电阻编号,你不会是故意的吧?
其实也用不着这么费劲,既然用差动 ...

详细分析我也是在网上找的,那个不是我分析的,所以跟我故不故意没关系。

楼主:
"向电路添加两个精度为1%的电阻,输出电流的精度提高了100倍,"

经蒙特卡洛模拟,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特来向大家道歉。

网友BG(2013-04-07):
是不是驱动电流太大了,加了正反馈加大了驱动能力。lz试试加大Rb,精度是什么效果

网友BH(2013-06-12):
相当于这个恒流抵消了三极管IB

网友BI(2013-08-23):
最好做个电路测试一下

网友BJ(2013-10-07):
引用 楼主:
"向电路添加两个精度为1%的电阻,输出电流的精度提高了100倍,"

经蒙特卡洛模拟,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特 ...

哈哈,这个电路好几年了,楼主出来道歉了,这个贴子留下的全是**啊,不过楼主这个电路确实很经典,虽然没有一百倍但精度确实提高了很多

网友BJ:
经典的补偿电路,基极47两端的压差输入到运放的正输入端,运放输出变大,从而提高IOUT,再1电阻反馈达到平衡,补偿基极电流引入的误差

网友BK(2013-12-17):
看不懂,高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