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电路问题

楼主(2009-04-19):
楼主: 请教各位一个电路问题

这是一个充电食物搅拌电路,里面的充电电路不知道为什么总是Q2和Q1会冒烟坏掉,,,请问各位有没有解决的办法。。。。谢谢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4/200941914430886.pdf

网友A:
这电路设计得真是`~~~

千瑞科技设计的电路?

楼主:
是的

你有祥细的解决办法么?

网友A:
呵呵。。

方案性的错误,不是小改动能解决的。

网友B:
画图的可能以为 PNP 管绝对是 锗 管

网友C:
Q2始终是导通的.

在Q1的S极加个电阻到地,
R2和R17 翻十倍.
设计者是想开始时Q2一直导通横流充电,然后Q2不断的导通截止恒压充电吧.

网友D:
没看出来为啥会烧啊

A大说下啊。

网友E:
不知道是不是驱动问题

 这个充电应该是个脉冲充电吧.

 我想改为驱动n沟道的应该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C:
n沟的也不行吧

电流会从体二极管过来的。

网友F:
充电也要串个电阻吧?

12V通过Q2->L1->D2->BAT+,也不怕电池爆炸么?

网友G:

电容c3主要问题,q1损坏,是由于电容的快速放电,q2的损坏是由于电容的充电慢,导致q2长期处于放大状态。去掉电容,改为电源,再变更电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