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串联电路时间常数的问题

楼主(2009-05-03):
电路原理中,一阶RL串联电路的时间常数为L/R.
书上说,该常数与成反比,即R越大时间常数越小。
我有点不理解。
因为书上还说,RC串联电路时间常数为RC,R越大,时间常数越大。
因为R越大,放电电流的起始值就越小,放电过程就越长。
按照这种理解方法,在RL串联电路中,R越大放电电流的起始值就越小,放电过程就越长。这与书上说的相反,我想不通了。
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怎么看的这么少呢?

楼主: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时间常数一般理解为一个物理量变至其最大变幅的1/e所耗时

对于电容而言,其变化物理量为电压(反映为电场储能)。而影响电压上升速度的是电流和容量(采用恒压充电),所以时间常数为RC。

对于电感而言,其变化物理量为电流(反映为磁场储能)。虽然影响电流上升速度的因素有R和L,但其最终变化幅度反比于R(采用恒压充磁)。由于磁能正比于电流的平方,因此其时间常数(其实就是某个比例能量的获得时间)为L/R。

详细分析可以列出微分方程,解出V和I的时域解,然后观察e的指数便可得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