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阶电路冲击响应的问题

楼主(2009-05-05):
题图如下所示:
电路无起始储能,已知R=50欧,L=4/3H,C=100uF,电流电源is=0.001δ(t)A,求电路响应iL(t),uc(t).答案是iL(t)=(-18.75e(-50t)+56.25e(-150t))mA,
uc(t)=(-1.25e(-50t)+11.25e(-150t))V.
我不知道怎么算,请高手指教一下思路。谢谢!

网友A:
既然Is为一δ函数且在时间零点,就不能视为无初始储能了

变换到频域(拉氏变换),初始条件就清楚啦。然后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