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一电路

楼主(2009-05-13):
某停车场为了便于车辆进出的控制,需要自动通知欲停泊的车辆有无空位,及车辆的准入控制,试设计一个由电子电路实现的、实时检测进车出车、显示停车场空余的泊车位数目、最大停车位数可设定、无空位告警提示的“停车场车位管理系统”。
主要要求及指标:
1、    计一个三位BCD加/减计数器实时统计、显示停车场空余的泊车位数目。
2、    一个强制清空键。清空后, 显示停车场最大泊车位数(如400,该值随不同停车场应可方便调整) 。
3、    设两个手动调整键(个位,十位), 方便调整现场实际空余泊车位数,此键应去抖动。
4、    设计两个红外线光发射/接收传感器电路供方向识别电路使用,传感器的输出信号需整形处理。
5、    设计一个方向识别电路供加/减计数器使用,进车后空余的泊车位数目减1, 出车后空余的泊车位数目加1 。
6、 当无空位时应将无空位告警提示灯点亮,此时若有车强行进入,无空位状态要保持不变, 若有出车自动解除无空位状态。

网友A:
一个可加减的计数器。

不要指示那些位已有车那些位空着?
进出口时分开的?

网友B(2009-07-14):
为何不用单片机呢

这个问题对于单片机来说太简单了。

另外,每个车位下埋地感线圈,显示车辆实际位置,进出口刷卡计费的停车指引系统也做过好几个了。

网友C:
急需银子,电路好说

网友D:
新手

楼主 现在如果还没设计好我们一起开发,求人不如求己.如果已经开发好 不妨拿出来个小弟学习下 申明决非盗用 紧做学习课题,我的邮箱:HUFA123@QQ.COM 我们一起进步 .谢谢

网友E:
有现成的产品

这个东西看似简单,但做起来还是有点复杂的!特别是如果楼主需要将它应用到实际场合时,系统的可靠性将变得很关键!所以我认为这个系统靠一、二个人是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从无到有的设计的。建议楼主去寻找现有产品,浙江中控就有类似产品,可以咨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