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用单片机完成石材切割控制器?

楼主(2009-05-21):
石材加工生产线具有多台交流电机和相应的液压升降控制阀 对生产线上位置有检测输入。磨头横向反复运动 用单片机根据石材位置启动?/停止
和升降电机 通过通信接口接受PC机命令 修改加工参数 定时和开关控制
现在求:电路图和原理结构图!!!

网友A:
自己画才行

网友B(2009-06-30):
银子

你只要把银子拿出来,要什么都行,

网友C:
这里搞单片机的都能做出来。

    几台电机、几个阀、几个限位开关等等,它们之间的控制逻辑,有了这些才能画出电路图。去年就做过类似的东东,最大的难度是重载、频繁正反转的三相电机的控制,用继电器还是用可控硅,如何可靠、耐用,这个是难点。

网友D:
石材切割?

多大的电机?

网友E:
好大的电动机。

切石头好大的电动机要切几天吧?几立方的大石头也自动上料,你上一次料半年不去管了?

网友F(2011-05-24):
5# c_fy   佛山的我要顶

网友G:
这年头 有银子还怕没有好的方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