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表这样接为什么不行

楼主(2009-05-25):
(无正文)

网友A:
你的接法是对的,有可能是电流表有问题。

网友B(2009-06-30):
1.上图2.什么电流3什么表

网友C:
你这样能用吗?

分流器是一个小电阻,你把你的电流表并在上面,你在比谁的内阻更小啊?

网友D:
4楼的说法强!

4楼的说法强,你并联在分流器上测量什么呀 ?!

网友E:
并联?

电压表才那样用了。

网友F:
把电流表并联在分流器两端

强人

网友G:
楼主的接法正确

查分流器和电流表是否配合?
分流器是多少A/75mV?电流表满度是多少A?这两个“A”要一样的。
再不行就要换电流表了。

网友H:
既然是电流表,那就应该自带了分流器,

只要量程够,不用画蛇添足了吧

网友I:
我也有相同感受

现在市场上的表头大都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G:
9楼:用分流器的电流表量程通常比较大,电流表里带不了。

网友J:
此时应该接高阻抗的电压表

而不是电流表。

4L,NO有问题

网友K:
电流表、分流器和表头要搞清楚。

网友L:
分流器和电流表

大电流电流表就是并在分流器上的。大电流电流表其实就是一个70mV的电压表(国标)或50mV的(外国标)。楼主的表头可能不对。

网友M:
电流表

其实内部也是一个电压表头,再并个R。
表头测分流器两端的电压。
所以,LZ这样接是可以。
但:你要知你电流表的内阻,以及你所接分流器的内阻,
从而重新刻画标度。

串分流器,再在两端并电压表,
也是正确的。
测分流器两端电压,
再除以分流器内阻。
但:你分流器内阻应很小吧,你的表精度要高(量程要小)这就得用量程的表,要不是得减小电压表头的内阻以减小量程。

至于反转。
是不是你接反了,
又或是你用错表了(交流,直流等)

网友N:
注意数字电流表头和电压表头的用法

怀疑你用的是数字电流表头。

数字电流表头需要供电,而这个供电电路要和被测电路严格的隔离,
最好是用一个变压器单独给表头供电,而不能使用被测电路提供的电源,

否则,共模电压会超出表头的测量范围。

网友O:
菜鸟闯入

测量电流是窜在电路中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