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如何选购液晶电视

楼主(2009-05-26):
走近家电卖场,最吸引人的地方莫过于摆满了平面电视的展示墙,各家厂商展示炫丽画面的机种,往往是让挑选电视的使用者手足无措,尤其在这个液晶电视的战国时代里,要怎么挑到一台合乎自己要求的机种,可是一门相当大的学问呢,在这里我们就来跟各位介绍一下,液晶电视挑选时所要注意的地方,假如真的不知道怎么挑到一台合适自己的液晶电视,不妨跟着我们的脚步走吧。

主流机种的趋势

    目前市面上的主流液晶电视机种,以尺寸上来分大约可以分成32吋、37吋两大类,目前还是以32吋的机种为主流,预计在今年才会朝向37吋甚至42吋的机种迈进,届时32吋机种的价格也会往下降,在购买的时候要注意到时机的选择。

    尺寸与分辨率的关连性

   一般来说,观赏电视的距离大约都在3-5公尺左右,合适的尺寸大约在32-37吋。否则目前的主流机种在大小上是足够的。而尺寸考虑的另外一个因素则是分辨率,目前在32吋及32吋以下的机种,分辨率多为1366x768,对于一般的有线电视讯号、DVD播放讯号是足够的,但是假如说着眼在未来HD(HighDefinition,高分辨率)的要求,支持1080p规格的1900x1080的37吋机种,会是比较好的选择。

    720p、1080i、SD、HD、FHD?

在我们挑选液晶电视的时候,常常可以在规格表上面看见一些像是720p、1080i、SD、HD、FHD的名词,往往搞得消费者看的一头雾水,其实这些名词所代表都是所支持的画面分辨率,像是720p所代表的就是这台电视支持了720条渐次(progressive)扫瞄方式的画面,而1080i则是支持了1080条交错(Interlace)扫瞄方式的画面。而这两个扫瞄方式有何不同?渐次式扫瞄方式就是按照顺序一次显示所有的垂直画素、而交错式则是先显示奇数列的画素,再显示偶数列的画素,所以以同样数目扫瞄线的条件下,渐次式画面的分辨率会比交错式画面的分辨率要高。

而SD、HD、FHD这些字眼就可以看做是上面这些规格的转化,SD就是一般数字电视讯号的标准,分辨率为640x480(或者是480p/480i),HD就是高分辨率数字电视的标准,分辨率为1280x720(720p/720i),而目前最高的标准为FHD(FullFD),面版分辨率为1920x1080(1080p/1080i),所以在我们挑选液晶电视的时候以前瞻性来考量的话,挑选具有FHD的规格是比较好的。

    对比、亮度、保固

    除了分辨率之外,对比跟亮度这两个可以直接影响到显示画面特性的条件,也是相当重要的考量范围,高对比与高亮度的设定,在画面的彩度上面就会比较吸引人,不过在亮度的考量上,就要视我们摆放的位置来决定,假如说是以一般客厅较明亮的环境来说,较高亮度的画面会比较讨喜一点,不过假如说是要放在专用的视听室这类光线较暗的环境,低亮度的设定就会比较合适一些,避免看太久眼睛容易疲劳。

        周边的连接性

除了具有可以播放高分辨率画面的液晶电视之外,还要有高分辨率的讯号来源,才能观赏到漂亮细致的画面。而这些高分辨率的数字讯号,光靠以前模拟化的RCA端子(也就是俗话说的AV端子)、S-Video端子,只会让画面品质大打折扣而已,必须要透过像是俗称色差的Y/Cb/Cr端子,或是最近刚成为标准的HDMI(High-DefinitionMultimediaInterface)高分辨率多媒体接口来传输,才会完整的传递画面讯号,所以在我们挑选数字电视的时候,至少要具有这两类连接埠的机种,在面对之后高分辨率的讯号来源时,在连接上面会更有弹性。

    另外一个要考虑的因素是因为HDMI接口是光靠一条线就可以输出影像与声音讯号,所以在布置上面变的会比较简洁一点,假如说液晶电视并没有与家中装潢做整合的话,在走线的部分会比较简单与干净。

    最后一步,眼见为凭

    在前面我们大概都把在选择液晶电视时候的要点说的差不多了,不过我们仍然不能忽略最后一个步骤,那就是到卖场去看一看实际电视的表现如何,除了我们刚刚说过的色彩部分之外,还要检视一下可视角度、与机器在长时间开机之后,所发出的热量以及噪音,因为基本上液晶面版所需要驱动的电压都还蛮高的,有的时候在运作时会出现较高频的噪音,虽然说不是啥大问题,不过多少会影响在观赏画面时候的心情,这些实际运作的问题,在实际展示上面比较容易看的出来。

    享受大尺寸带来的快感吧

    讲了这么多,大家对于怎么挑选液晶电视应该有了一个初步的概念,只要在购买前多多比较各家液晶电视,就很容易可以挑到自己喜欢的机种。

网友A:
液晶电视技术

支持。
有近期想购买液晶电视的朋友吗?咱们朋友帮助朋友,一起购买便宜些。
http://shop58170945.taobao.com/
创维液晶电视B2C电子商务销售商,产品相同、售后相同、价格更低。让您买的开心、买后放心。创维液晶电视型号代表的意思,请参阅店主个人空间的博客“创维液晶电视的型号表达了什么?”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