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气热水器安全装置有哪些

楼主(2009-05-27):
 1.熄火安全装置 这是燃气热水器的一个基本保护装置。在气源打开后火焰未被点燃和意外熄火情况下,可自动关闭燃气阀门。     2.过热保护装置 当燃气热水器出现突发性故障或长时间使用、热交换器内温度超过150℃时,燃气通道会自动关闭,防止热水器继续升温出现气化爆炸或烧坏热交换器等部件。     3.风压过大保护装置 当排气管顶端承受过大风压时,在燃烧器火焰出现不稳定前能自动切断燃气通路。     4.换气扇联动控制 与换气扇线路相联后,可确保室内空气质量。     5.防冻保护装置 燃气热水器安装场所出现冰冻时,可事先旋下“防冻旋塞”,将残留在燃气热水器中的水排放出来,避免冻裂热水器内的管路系统。     6.烟道堵塞安全装置 当烟道排气口堵塞时,在5秒钟内可自动切断通往燃烧器的燃气通路。     7.缺氧安全保护装置 当空气中氧气低于17%-19%时,缺氧保护装置能自动切断燃气供应,让燃气热水器停止工作,防止室内氧气继续减少而发生事故。     8.防止不完全燃烧装置 当燃气不能完全燃烧、烟气中一氧化碳含量达到0.14%之前,该装置能自动切断燃气供应通道。     9.过压保护装置 当燃气热水器出现故障或因意外原因导致管道内压力过高(如升温过高引起水的汽化等)时,或当管内压力大于1.25Kpa时,会自动开启卸压阀门降低内压。     10.燃气泄漏报警保护装置 当供气管路发生泄漏时,气敏传感器检测出一定的燃气浓度会发出声光报警信号,让用户迅速采取措施,排除故障。有的报警装置还在热水器的进气管或室内供气管路上连接了电磁阀,检测到漏气信号后,能自动关闭电磁阀切断气源。

网友A:
不可能做到的,放到户外是唯一的办法。电热水器则用刀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