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5到5转换为0到5电路原理图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6-02):
什么意思?!

楼主:
用的是电流传感器,出来的信号是-5到+5V,单片机AD转换识别的是0到+5V,所以想找个电路转换一下!

网友B:
re:

思想应该是:衰减1/2,再加上2.5V(直流)偏量,

网友C:
Vout=(Vin+5)/2

网友D:
再也简单不过了,呵呵

网友E:
利用运算放大器实现

利用运算放大器实现更加有实用价值!

网友F:
6楼的方法比较实惠。

网友G:
何不用个整流桥~

网友H:
给点建议

经过试验,感觉还行!仅供参考

网友H:
不好意思上次传错啦

不好意思

网友I(2009-07-02):
顶7楼

7楼的最好。11楼的最简单,但是貌似精度不高,噪声比较大。
桥式整流貌似不行,把波形都弄失真了。

网友J:
我是这样处理的

可以这样试试,
我的产品类似:
互感器测试电流,给单片机.

网友K:
先做个标记以后参考

网友C:
问13楼

你产品的电流检测部分精度达到多少?

网友L:
mark

这个问题很常见,我一般用运放的

网友M:
给个单电源的图

如题

网友M:
传错了

不好意思

网友N:
将T输出的一端电位抬高。再/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