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电报警器

楼主(2009-06-04):
找个低功耗的电路,帮帮忙

网友A:
用在那里?

网友B(2009-07-04):
接个灯,灭了就表明停电了。

网友C:
氖泡+电阻即可搞定!

氖泡+电阻即可搞定!

网友D:
以前读书的时候

不是常有那音乐卡吗?

采样,光耦输出,反相。控制开关。
当断电时,开关导通。
有光又有声。

网友E(2009-08-23):
随便接啊,声和光报警都可以!!!: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