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懂的电路,帮忙分析下吧

楼主(2009-06-22):
各位大侠,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给小弟指点一下吧

输入端输入50Hz的正弦波,如果输入是100mV,那么输出是32mV左右

看着像积分电路,有人说也是低通滤波器
输入的频率是50Hz,这个的截至频率是R4*C2=15Hz,那么输入信号不是不能通过吗?或者被衰减了?
50Hz时,C2的阻抗是32K,如果看结果来想的话,不就是R4被忽略了吗?

还有输入端R11,R12是做什么用的,在滤波前提高信号电平?后面的R3不是已经提供直流工作点了吗?

实在搞不明白。。。迷茫啊
肯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to 1

很奇怪此电路输入端没有加隔直电容?
要是真的没有的话,LZ还得告诉VIN的输出阻抗才能计算啊

楼主:
说明

这个电路是用来进行A/D采样的

VIN是从互感器输出的电压信号

通过R11,R12增加偏置电压2.5V,MCP6004是轨到轨输出,那么互感器输出的信号就以2.5V为基准,在0-5V内波动,不要进行波形翻转,采样比较方便。

这个低通滤波器的截至频率是15Hz,对50Hz的信号会有衰减作用,实测增益为0.31左右,我觉得传递函数是(R4//C2)/R2,但是计算很郁闷,
R4//C2=(R4*1/SC2)/(R4+1/SC2)=R4*[1/(1+R4*SC2)]
R4=R2
(R4//C2)/R2=1/(1+R4*SC2)
           =1/(1+jwC2R4)
           =1/(1+j*pi)
           =(1-j*pi)/(1+pi*pi)
           =1/(1+pi*pi)-j*pi/(1+pi*pi)
           =0.092-0.289j
这增益0.31是怎么来的?

另外,这个电路是为了测量50Hz的基波,但是也想对谐波进行测量,如何从中提取谐波分量?

请大侠们指点一二,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B:
我觉得在计算增益0.31的时候必须考虑互感器的输入阻抗,要将输入阻抗考虑在内,计算差分放大的倍数

网友C:
互感器的阻抗

是无穷大。

网友D:
其实这个电路很简单

先把R11,R12去掉,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差分电路,有低通功能。
把R11,R12加上看,R11,R12是用来确定输入信号的共模电压的。REF=VCC/2是因为运放为单电源供电。如果是双电源,那么REF=0.
其输入阻抗应该是R11+R12,而且R11R12要小于R1~R4。

网友E:
截止频率是那样算的吗?

这个电路看得比较怪异,不是典型的放大电路。R4和C2并联,怎么截止频率还会是R4*C2?
而且楼主可以再看一下输出的波形,频率是不是还是50Hz.看上去R4确实会被短路掉。

网友F:
因为是差分输入。

R11/R12不影响放大倍数。
(两者提供了一个共模VREF)

因为输入的是50Hz的信号。
而运放供电是单电源。

所以R11/ R12把输入端信号叠加一个VREF(中点VCC/2)

(为什么说R3提供工作电流?运放输入端理论阻抗是无穷大,何来电流?)

另外:也可能是给VIN1和VIN2提供一个回路。阻抗20K。如果不接的话。互感输出阻抗无穷大。(可能)会受外界干扰。

网友G(2009-08-06):
同不知道.还想问一个问题:
在确定这个电路的直流通路时,是将VIN1、VIN2接地还是将它们浮接呢?
更一般的情况,当我们分析一个三极管电路的直流情况时,输入端是接到地上呢,还是浮接呢?
谢谢大家了

网友H(2016-11-28):
最近也在调试这个电路,发现输出会变化,不稳定,幅值时大时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