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如何看尺寸图

楼主(2009-03-07):
请问下面这个图,怎么看,对于画PCB,这里面有足够的信息吗

网友A:
至少缺两

引脚距离外型边缘的尺寸

网友B:
已经足够了.

网友C:
是缺两

引脚距离外型边缘的尺寸,具体为距离左边距,上边距。

网友D:
足够了

引脚距离边缘的距离都可以算出来,因为引脚都布置在中间,是对称的

网友E:
一般来讲,机械图有一些约定俗成的习惯.楼上的图画PCB已经足

但是最好拿到样件测量一下,前一阵选壳体,按厂家图纸画的PCB,中招.

网友F:
信息足够了

上下和左右都是对称的。

网友G:
最好拿到样件测量一下~~没有比这个更有说服力了!

引用 网友E:
电路欣赏 ←返回版面

7楼: 一般来讲,机械图有一些约定俗成的习惯.楼上的图画PCB已经足够了.

但是最好拿到样件测量一下,前一阵选壳体,按厂家图纸画的PCB,中招.

网友H:
我有很多不对称的样品

没见过世面.

网友I:
一看就知道

网友J:
不可以

瞎说~~~!!盖子的厚你知道么?????定位孔知道在哪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