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功放电路的疑问

楼主(2009-03-10):
我用的TDA2822芯片,按照经典电路设计的功放板,完全照抄PDF资料上的电路原理,为什么总会有电流声?各位给个意见,什么原因造成的?怎么样改进?谢谢~

网友A:
布板有问题

还有滤波电容

网友B:
电压不稳

供给IC工作的电压不够稳定.

网友C:
没理由1

网友D:
是立体声的么?

若不是BTL的电路,可能是耦合元件漏电了

网友E:

几种可能:
    电源有故障
    布线有问题造成自激
    器件质量故障

网友F:
器件质量故障,这可能性不小哦,

现在的2822牌子多得很,先确定你的牌子,还你的电路声是什么状态出来的?前面有输入的情况,还是空?不会是前一级产生的吧?

网友G:
最有可能是电源和地的问题

原因太多了。
最有可能是电源和地,不干净

楼主(2009-04-20):
有没有别的功放芯片?

除了2822,各位还有什么比较好的功放芯片介绍的?5V电源的

网友H:
1地,2电源,3器件

rt

网友I:
输入阻抗过高。

网友J:
先排除器件问题

可能是前后级地线布线有问题?

网友K:
I think so.

Before and after the ground level may be wiring problems?

I think so.

网友E:

加交流负反馈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