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码管

楼主(2009-03-13):
我用两位数码管做了一个60秒计时器,但是数码显示时会有些闪,这是为什么,数码管我是直接接在I/O口上的,这是硬件问题还是编程的时候延时的问题,如果是延时问题,那一般正确的延时是多少?谢谢了

网友A:
延时

应该是程序的延时部分设置有问题,具体值为多少,要看根据程序怎样编写。

网友B:
程序有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C:
送显时

先熄灭全部,送一位数,点亮这位,延时,返回前面循环下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