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6的9脚输出不能驱动蜂鸣器

楼主(2009-07-10):
一个用556做的一个光电传感器,接收端,556的9脚输出高或者低电平,通过三极管整形输出,如图1。为什么把电阻R6改成蜂鸣器后,就不正常工作了,9脚一直为2V左右

网友A:
蜂鸣器

不知道你的蜂鸣器是什么类型的

楼主:

5v直流啊

楼主:

量了下,是内阻1M的蜂鸣器

网友B:
哦,你那个蜂鸣器是压电的吧

压电蜂鸣器相当于一个电容,不能用直流驱动的。

如果非要用直流驱动,在上面并联一个电感。
电感量几mH,电感的内阻几百欧姆就可以。

如果还想省事,直接并联一个几百欧的电阻也可以响,就是效果不太好。

另外,555和556的输出脚是推挽输出的,可以直接驱动压电型蜂鸣器。

网友:
556驱动

为什么不用PNP呢灌流呢,556是cmos驱动能力不强,NE555驱动能力就很强能达到20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