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图该怎样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3-13):
帮LZ贴图

网友A:
先说用途再仔细聊,菜鸟被MOSFET下端的几个电容雷到

网友B:
分析倒不难,就是想不通它具体的应用...就是类似一个半桥

网友C:
re

是电动车控制电路一部分吧

楼主:

貌似,如果说它是那得一部分,该怎么分析?

网友D:
谈谈

VP11高电平是上面两管导通,低电平时上两管截止,P3通加速上面两管的截止.
PWM11控制下面两管,原理跟上面一样.
D7,E5自举升压.因N沟MOSFET导通时VS=48V,而VGS>0,就是VG须为48V+几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