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帮我看哈电路撒~~~~~

楼主(2007-01-10):
设计目标是:输入、输出电阻均为50欧姆,输入、输出信号频率均为36MHz,带宽为1MHz,输入功率为2mW,输出功率达到500mW以上,电源为12V。
现在希望哪为大虾可以帮我看哈我设计的有问题没有,或者说哪里需要改进。
说具体点怎么改进,谢谢!!!!

网友A:
顶一下

我不懂,
只是电源电压12V,有点低吧.
2222和2907功率够吗.
顶下,等高人来解答

网友B:
电路图有问题,工作困难

网友C:
头一次看到高频放大器用OTL互补结构

暴汗!!!

网友D:
电路不对,基本的静态工作点都没建立起来

网友E:
电源电压太低,输出功率不可能达到500mW

50欧负载,0.5W功率,需要的峰峰值电压为: 根号(0.5*50*8)=14.2V. 所以你的电源电压至少为16V以上,还需要留有一定余量.

静态工作点明显不对,输出端直流电压只有2V多,应该在电源电压中点附近。

耦合电容过大. 36MHz的信号,用0.1uF的耦合电容,容抗只有j0.044欧,而用0.01uF的电容,也才只有j0.44欧.
所以使用0.01uF或者0.1uF的电容就足够了。

如davidli88所说,如果是做发射电路的话,一般用丙类放大,后面加选频回路.
只有在信号测量等地方时,才会用保真度高的电路。

网友F:
工作点没建立

工作点没建立!!
Q4基极接错了!!!
问题好多呀!!

楼主:
可以给我提供一个功率放大电路吗?

设计目标是:输入、输出电阻均为50欧姆,输入、输出信号频率均为36MHz,带宽为1MHz,输入功率为2mW,输出功率达到500mW以上,电源为12V。

哪位大虾可以帮我提供一个两级功率放大电路吗?《急用》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