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电子竞赛--

楼主(2007-01-17):
我在P1.0口接了一个LED,并且通过程序了解单片机工作情况
我设计的电路和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dio.h>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sbit p10 = P1^0;

void main()
{

 while(1)
 {
    p10 = 0;
    delay(3000);    //延时 3000*1=3秒
    p10 = 1;
    }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char j,k;
  for(j=i;j>0;j--)
   {
     for(k=120;k>0;k--) {}    /*excute for 1ms*/
   }
}
结果,上电后,发觉LED灯不亮,我重新上电后发觉LED灯亮,但不延时灭.
不知道问题出在何处,还望指教!
电路设计和程序问题?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200711711236822.rar

网友A:
变量对不上

unsigned char j,k;

delay(3000);    //延时 3000*1=3秒

变量定义错了。CHAR最大就是255

楼主:
程序修改过了,但发现还是有问题,LED灯一直亮.请帮忙看看硬件图,谢谢!解压文件就可以看见PROTEL图.

网友B:
看这里,漏了一行。

用仿真器单步运行一下就能发现问题啊。
下次注意

while(1)
{
    p10 = 0;
    delay(3000);    //延时 3000*1=3秒
    p10 = 1;
    delay(3000);    //**********************延时 3000*1=3秒
    }
}

楼主:
谢谢!

LED还是不正常显示.请大虾们帮看看电路

网友C:
硬件没问题

void main()
{

while(1)
{
    p10 = 0;
    delay(3000);    //延时 3000*1=3秒
    p10 = 1;
    delay(3000);    //延时 3000*1=3秒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char k;
unsigned int  j;
  for(j=i;j>0;j--)
   {
     for(k=120;k>0;k--) {}    /*excute for 1ms*/
   }
}

网友D:
服了你了

unsigned char k;
unsigned int  j;
  for(j=i;j>0;j--)
   {
     for(k=120;k>0;k--) {}    /*excute for 1ms*/
   }
}
////////////////////
unsigned char k;
unsigned int  j;

for 里面的条件是j>0,k>0  ,楼主请告诉我 j,k 啥时候小于零?

网友C:
楼上正确

变量不能定义成 unsigned ,不然永远不会小于0。

网友E:
j,k 最后会等于零然后循环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