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

楼主(2007-01-25):
(无正文)

网友A:
基本上可以不用改

楼主:
ha

好快的速度
我是说如果都改为5v是否会影响三极管作为开关正常工作 导通和截止

网友B:
工作状态不会受影响

受影响的只是开关速度(纳秒级),对LED控制来说无关紧要

网友C:
我也觉得不改也可以

网友D:
为什么需要两个三极管?

一个9013不行吗?

网友E:
e

建议只留第二级那个管,再把LED放到C级上面去.

网友F:
集电极去一个电阻,另一电阻改为1K,把LED接到C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