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手机屏蔽器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7-01-25):
听老师讲到手机屏蔽器,一直比较好奇,但不知道他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我是学电子电路设计的,所以好想知道他的电路图是什么?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呢。 请教一下各位老师拉-----

网友A:
知之甚少

只是听别人讲过,其实手机屏蔽器是一种电磁波发射机,能够在一定区域内使手机信号受到干扰。
不知讲的对不对,请大家拍砖

楼主:
大致的工作情况我还是懂一点的

大致的工作情况我还是懂一点的,
、移动通讯原理简介 :
手机的工作原理如下:在一定的频率范围内,手机和基站通过无线电波联接起来,以一定的波特率和调制方式完成数据和声音的传输。
、手机信号屏蔽器原理简介
针对上述通讯原理,该屏蔽器在工作过程中以一定的速度从前向信道的低端频率向高端扫描。该扫描速度可以在手机接收报文信号中形成乱码干扰,手机不能检测出从基站发出的正常数据,使手机不能与基站建立联接。手机表现为搜索网络、无信号、无服务系统等现象。

只是我想知道更具体的原理,譬如有些图纸呀,文字说明呀这些。。我也想自己做一个玩玩 ,,所以不知道哪位老师能帮帮我呀  ----先谢谢了哦

网友B:
破坏手机信号的扫频信号就行了,具体可以自己搜以下

网友C(2007-02-24):
呵呵

手机屏蔽器实际上就是宽频范围大功率的发射干扰信号.

网友D:
破坏一路信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