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能起振吗?

楼主(2007-01-26):
这个电路能起振吗?如果起振TP3是什么波形啊
TP4是直流1.3v
我对这个电路有些不明白,各位讨论一下!

网友A:
太复杂了,贴个全图巴

楼主:
电路就是IC2的B,C,D三个运放的回路

别的不用考虑啊,
IC2B的正端为1.3v的固定直流1.3v,负端通过R43接到+8v电源,
IC2C,IC2D信号是回馈,其实只要看下面的部分就可以啦.
没有其他输入信号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