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银**的密码是多少?哈哈

楼主(2007-02-02):
第一眼看到它时,就被它新颖的外形,小巧的体积,精致的做工吸引了。看铭牌上标识:Input: 100-240V~50-60Hz 300mA  Output:5V-2A , 有“CE”认证标识,输出线长1.8M,普通DC插头,规格5.5x2.1mm,立即从商家手上买下几只回来测试。

实测结果非常理想:

输入电压:100-230V~
输出电压: 空载 5.15-5.24V,
           满载2A 时 4.77-4.82V(此电压从输出插头两端测得)
煲机测试: 满载2A,环境温度25摄氏度,24小时后输出电压仍稳定在4.74V,手感电源外壳的温度也比较舒适(因没有温度表,无法给出具体温升参数,应该不高于50摄氏度)

上图:
1. 底视图

2. 顶视图

3. 侧面图

4. 内部电路,结构非常紧凑。输入有保险电阻、EMI滤波电路。输出采用TL431+光偶进行稳压反馈,LLC滤波电路。

5. 外壳只有一张银**的2/3大

楼主:
有空就画个原理图大家瞧瞧!

网友A:
哪儿买的?

网友B:
半波整流?

还是有三个二极管倒在电容与限流电阻之间?

楼主:
是全波整流,上PCB背面图

电容下面了压了两个二极管,PCB背面还有一个贴片整流管和一些贴片电阻、电容、三极管等元件!

PCB背面图

网友C:
看看用的什么功率器件

看起来还不错, How much is it?

楼主:
回复6楼,开关管型号是E13005

网友D:
RCC电源高手。

网友C:
是啊,RCC做到稳压10W确实是高手了

网友B:
RCC做10W不是什么难事

RCC适合50W以下的简易开关电源,电压稳定度由反馈环决定,同时输出引线电阻也有一定影响,廉价电源,空载电压都会调高3~5%

网友E:
不大放心。

发热体紧靠在电解电容旁边,担心烤干电解液。
体积小固然有好处,但是这样结构紧密,寿命方面不太放心。

网友F(2007-03-05):
有原理图更好

网友G:
应该是TOP系列的芯片

网友H:


网友I:
可惜滤波电容质量不好

我用过这种当时彭的爆了,可怜我当时做采购,被批的。。。。。好惨

网友J:
纹波如何?楼主测过没有?

网友H:
这变压器怎么看的这么难看?

网友C:
肯定不是TOP系列,TOP根本不需这么多外围元件

8楼都说了“开关管型号是E13005”,典型的RCC开关电源

网友K:
很不错,但是是不是太紧奏啦

把背面图载出来

网友L:
里面不怎么好看

网友M(2009-10-28):
散热性怎么样啊

网友N:
楼主最好,弄份原理图和PCB图,共享下,

网友O:
便宜、体积小都不是优点,炸了还是好的,万一引起火灾就麻烦了

网友P(2009-12-01):
有原理图就好了,可以看清楚内部结构!

网友Q:
这个是不是很热?散热怎么样?

网友R:
这个是不用PWM芯片的开关电源吧

网友S:
我知道楼主家的银行账号啦:lol

网友C:
呵呵,“知道楼主家的银行账号”有什么用啊?
莫非你想存点钱进去?
:lol

网友T:
前面有说是用三极管做的。
15# xzl

网友U:
测过是2A吗?

网友V:
看起来做工不错。

网友W:
看起来不咋地,听你说起来还不错.
不过,呵呵,不敢用!

网友X:
做的小巧罢了,能否通过认证测试,EMC能不能过啊。
电气间隙好像就不能过啊,不知道传导测试怎么样。
如果不能通过的话,使用面就很小了,只能山寨了。

网友Y(2014-02-15):
引用 网友W:
看起来不咋地,听你说起来还不错.
不过,呵呵,不敢用!

“病梅”,老板吸引眼球的杰作,工程师只是依令而行。角度不同,结果各异。

网友Z(2014-03-29):
CE认证并不靠谱的,不过如果满载老化24小时不热说明还是做的不错,LZ如果有条件的话,输入用极限值老化下看看就知道了,分别用90V/60HZ和264V/50HZ两种电压分别老化试试

网友AA(2014-04-30):
稳压性能不是很好,估计没有用开关电源芯片。RC振荡的吧!

网友AA:
我之前做过一个开关电源,5V2A,空载时输出5.03V,满载时输出4.97V。

网友AB:
这个好,支持一下

网友AC:
光看有毛用啊,要电路原理图啊,怎么就说是最简单的呢

网友AC:
原理图发上来最好,就看个外观没什么

网友AD:
希望拜读原理图啊。

网友AE:
引用 网友AC:
光看有毛用啊,要电路原理图啊,怎么就说是最简单的呢

恩,有道理

网友AE:
引用 网友AC:
原理图发上来最好,就看个外观没什么

呵呵,是的

网友AE:
引用 网友AD:
希望拜读原理图啊。

我也想看原理图

网友AF:
多少钱?10元以内么?

网友AG:
外观很好,散热片很小,太过紧凑怕影响寿命!

网友AH(2014-07-30):
看楼主发贴时间,这个是几年前的东西了,因此有人喊体积大。
最近买了个三星手机,带的电源就是5V2A,体积比较小,只有信用*的2/5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