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部分与模拟部分信号线连接时,怎么布线?

楼主(2007-02-14):
A 是数字部分的一点,B是模拟部分的一点 一条信号线连接A,B点,怎么布线,为什么?

Digital   o---------     ~       ---------o     Analog
          A                              B

网友A:
问题太高深,实在不知道从何答起....

楼主:
这是一道面试题

是不是出题者更多考虑的是阻抗匹配的问题,串个小电阻,高手们来议议

网友B:
好深奥,好难理解

网友C:
要不要滤波啊?

网友D:
使用一个零电阻或磁珠连接起来!

使用一个零电阻连接起来!

网友E:
用个电压跟随行不行啊??

用个电压跟随行不行啊??

网友F:
re

数字和模拟信号怎么能直接连接呢?中间接数模转换器呀!

网友G:
中间连接一个电感或磁珠

用来抑制电压瞬变,吸收高频噪声,同时实现模数电路间的电平匹配。

网友H:
可以用光偶隔离

网友I:
LZ说的应该是模拟地和数字地,或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

的连接问题吧,而不应该是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的连接吧

网友H:
接着

实现模拟和数字的隔离,也可以很好的实现电平的匹配,不过在高速时要注意所选隔离器件的速度问题。

网友J:
含糊的问题

这个问问题的人问得好奇怪啊。。。

如果是低速信号,那有什么好问的。。

如果是高速信号,沿着信号两侧铺上地线;当然前提是模拟地和数字地之间保证单点接地。

网友K:
中低频可以用:比较器,光耦,磁珠

中间加这些东西,做数模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