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画的草图,请大家批批

楼主(2007-03-05):
目的是实现输入电平延时一段时间后与现在输入电平做比较!
大家批批还有哪些缺点,小弟虚心听讲!谢谢!

网友A:
要看输入的是什么信号

不知道输入信号的性质。
如果输入的是正弦信号,而且信号频率与图中的阻容元件值满足一定关系,可以达到“输入电平延时一段时间后与现在输入电平做比较”的目的。

网友B:
。。

有电平,当然是数字电路了,功能可以实现,但是感觉不稳妥。

网友C:
一般不采用这种延时方法

对于交流信号,正象tuwen所说的那样,“信号频率与图中的阻容元件值满足一定关系,可以达到‘输入电平延时一段时间后与现在输入电平做比较’的目的。”,不同频率的信号,其在比较端的幅值也不相同。
 对于缓慢变化的直流,适当选取电路参数,可以保证与“某一时刻”前的信号作比较,但这种延时时间又相对于信号变化较短。

网友C:
在电路方面,有较深的讨论就有tuwen的身影,且发言份量很重

哈哈,tuwen早已列入我的关注对象了。

网友D:
稳定的时候输出是0

缓慢变化输出也是0
快速上升 输出可能变为1 吧
速度怎么确定 缓慢 和 快速
我的看法

楼主:
OK

上图是针对直流,真正目的就是检测输入电平的变化快慢!
对于交流信号大家看怎么做延时?或者有更好的方法!

等待大家发言!谢谢参与哦!

网友E:
随便说说

前面两级放大是否有些冗余.

楼主:
回楼上!

呵呵!这个你就不用管他了!家他是因为前端信号很小!
我们主要讨论点不在这!

网友A:
检测输入电平的变化快慢,用微分电路较好。

既然楼主的目的是检测直流电平的变化快慢,用运放做一个微分电路较好。输入电压上升时,输出负电压;输入电压下降时,输出正电压,且与变化速率成正比。输入稳定不变时,输出为0。比较器则只能输出两种状态。按照楼主的电路,输入电压下降与稳定不变时,输出都是低电平,无法区分。
微分电路对高频干扰敏感,所以输入电压最好要先经低通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