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PS2鼠标接口设计

楼主(2007-03-12):
请问各位大虾:
    我现在在做USB-PS2鼠标接口设计,用的是Philips公司的PDIUSBD12接口器件,单片机用的是STC89LE58AD,请问电路图具体怎么设计?

跪求各位大虾赐教!

网友A:
不要用PDIUSBD12

用PL2303(USB转串口)直接与MCU串口连接

楼主:
楼上你的意思是直接用PL2303代替PDIUSBD12与主机相连么

楼上你的意思是直接用PL2303代替PDIUSBD12与主机相连么,可是现在我是在学着试做一个PS2接口到USB接口的转化设备,用PL2303好像是把PS2口转化为串口了

网友B:
有专用的USB鼠标芯片

网友C:
好象美信有这方面的芯片,上去看看.

楼主:
好的,谢谢.我先去看看

网友D(2010-08-16):
USB键盘鼠标应该是两用的,用个简单的转接头直接插PS2口上。看以下站点的说明:

http://pinouts.ru/InputCables/usb_ps2_mouse_pinout.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