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运放的问题

楼主(2007-03-19):
各位大虾,那位能帮我看一下这个运放应用中两个三极管的作用,谢谢了!!!!!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3/2007319142635304.rar

网友A:
你的交点没有标上,那个线和那个线交啊,不清晰

你的交点没有标上,那个线和那个线交啊,不清晰

网友B:
起开关的作用,让系统循环工作 让变压器工作

网友C:
典型的三极管当电流功率放大电路

网友C:
推拉式的

网友D:
功率放大

画图也没有画好!不过电路不复杂也好容易辨别!
我想这样分析不知对不对:
把运放后面的电阻和互补推挽式电路放到运放中,简化电路,这样就好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