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完成的双面PCB和6层PCB,期望大家提建议

楼主(2007-03-20):
最近完成了两个电机驱动器的PCB,两个PCB的外型尺寸完全一样。前一个是原理比较简单的双面板;后一个是原理比较复杂的6层板。希望大家给提提意见。

楼主:
6层板顶层

楼主:
6层板底层

楼主:
6层板信号层

楼主:
6层板强电层

楼主:
6层板地线屏蔽层

楼主:
6层板5V电源屏蔽层

楼主:
终于把图片发完了,网慢。好累啊

网友A:
好强啊~~~~~PFPF啊

楼主:
初级玩家 用的就是protel 99se

网友B:
什么电机

是什么电机控制,用这么复杂的板

网友C:
4层搞不定么?

网友D:
看着四层能搞定了啊

网友E:
几个问题

线间距都及格吗?尤其是“强电”部分。
里面导线那么宽大,电流估计也不小,导线与焊盘的转接位废品率好办吗?如果剥离,会产生难以检测的故障。另外焊接有没有问题?估计加热时候比较困难焊盘孔里的焊锡不容易熔化。

网友F:
六层板,贵族啊。

网友G:
提点小意见

感觉电路不是很复杂,4层板完全可以搞定。

强电部分板间爬电隔离距离有些小,铺铜区间距明显小了。强电弱电区域布局隔离不明显。

强电层不应该放到中间层。大电流的线路部分更不应该放中间层。

整体布局上感觉有些乱。

楼主:
杨真人等各位提的问题确实需要慎重考虑,谢谢

设计时确实没有处理好功率线的焊盘连接部分,回头马上改改!
另最大电流是10A,电压是325V;功率线最小间距为2mm。
考虑过也试过4层板,但发现屏蔽地线层和电源线层比较零碎。所以就采用了6层。

谢谢大家提的建议

网友H:
不知道为什么啊,要用六层板吗?少一点的不行吗?谢谢!
不过画的很好!顶顶

网友I:
好牛!

太精致了。

网友J:
不错!

大电流部分间距过小

网友K:
请问正、負電源間距是否符合EMC標準,

总体还是很不错的,建議元件还可以紧密些,缩小空間减小成本

网友L:
6层板浪费了,另外,强电部分安规距离满足么?

网友M:
不错不错

看来楼主是个很有心的工程师啊

在地和电源辰处理的还不错啊

网友N:
有点浪费

有点浪费

网友O:
猛呀!

小弟我正在第一次实践画板呢,怕被老师骂,一周都没有画出来!
看到高手的大作后更是。。。。。。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