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大家帮忙,一个电路设计,谢谢!!

楼主(2007-03-20):
想用2或3个开关,一个电池,1个马达,怎么设计才能使用这几个开关 控制马达顺转和逆转?
如果需要其他零件配合,应该这么搞呢?

网友A:
2个单刀双掷的开关即可

网友B:
1个双刀双掷开关

网友C:
先搞清楚你的马达是哪种

里面有块磁铁的,反向加电压就反转。
没有磁铁的,反向加电压还是正转。这种马达必须拆开,把磁场绕组反向才可以反转。

网友D:
用一个双刀双掷3位的开关

网友E:
这个问题貌似初中物理常识.

如果用的是玩具电动机,有设计的必要吗?

网友F:
这样设计如图

这样设计如图:仅需一只双刀双掷开关,如果仅仅要求换向只用普通双刀双掷开关即可,如果需要带开关电机功能需要一个双刀双掷3位的开关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4/200741224531652.pdf

网友G:
??

电源正接 反接不就顺转逆转拉

网友H:

同意4楼

网友I(2007-04-21):
呵呵

如果是DC马达的话,你设法让开关拨到另一端的时候,马达两端所接电源+ -极反过来就o了

网友J:
7楼: 这样设计如图

如果能这样用的话,那你的电机处就不要标正负之分了,如果有正负的话,那么你的就不能反转了

网友K:
常见的是有+和-的,也有4楼所说的无极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