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5.1欧姆的电阻能保护稳压管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07-03-23):
  图中R的阻值为5.1 ,我做了试验,如果不加这个电阻,那么13v的稳压管很容易在上电时被冲坏,加了电阻后,再反复的上电冲击,稳压管也不会坏了,但这是什么原理啊?
  电阻只有那么小,上电时有突波,是不是因为电解电容有电感存在,加了电阻就变成滤波电路了呢?(没有电阻时,电容的寄生电感会产生高压冲坏了稳压管?)
  但这样的电路可靠吗?冲击会不会反而加到负载上了?从而损坏负载?

网友A:
图打不开呀

楼主:
不知怎么传不上,这下该行了。

楼主:
再传一次

网友B:
是不是图太大了?

换成JPG文件试试看?

网友B:
这几天,谁发的图都显示不出来.

网友C:
可以发给我,帮你上传啊!littlebear86@163.com

网友D:
限制最大电流

(电源电压-13V)/5.1欧姆=?查一下这个稳压管的参数,用仪器仔细观察上电过程的各项数据,一经对比,答案自得。

网友E:
看不到图啊

网友F:
没有图呀

网友G:
降压限流

所有稳压管都有最大电流限制,此时IxR就是压降,但是电阻选值要考虑稳压管漏电流。

网友H:
同意12楼